A3977 的几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14):
这些在芯片资料文档里面都有提到的吧, 折腾不行,可以试试THB7128

网友B:
楼上有道理, 好好看看资料.
1.HOME状态和H桥的输出毫不相干, 也是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2.衰减控制就是调节电压, 至于怎么调, 为什么要调, 好好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