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初学者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0-10-14):
1、
input wire cs,
reg cs_dly1,cs_dly2,cs_dly3

cs_dly1 <= cs1;
cs_dly2 <= cs_dly1;
cs_dly3 <= cs_dly2;
这里为什么要搞出好几个dly来?为什么是三个dly不是两个dly?这是从哪个角度考虑的?还有为什么是<=符号啊?我觉得应该是=符号。
2、CPLD高级工程师究竟是在那些方面强呢?高级和初级主要差距在哪里呢?

我是初学者有很多疑问,请各位高手指点,我好进步。

网友A:
看来的确是初学者。我怀疑这是个灌水的。
首先问一下,你写的这几行是Verilog代码么?
为什么要搞出好几个dly来?为什么是3个dly不是两个dly?
我想取决于设计意图。你得弄明白别人写这三行原本是要做什么功能了。
至于用<=或者=,通常情况下,建议对时序逻辑建模用<=,对组合逻辑建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