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求助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A: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MOV A,#0FEH
      MOV R3,#8
LOOP1:  MOV P1,A
      LCALL DELAY
      RL A
      DJNZ R3,LOOP1
      MOV A,#07FH
      MOV R4,#8
LOOP2: MOV P1,A
      LCALL DELAY
      RR A
      DJNZ R4,LOOP2
      JMP MAIN
DELAY:MOV R5,#20
D1:MOV R6,#20
D2: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楼主:
有点问题,开始为什么用两次ORG呢?为什么一开始就用LJMP呢?还有若R3=8不由成了第一个灯亮了吗?

网友A:
呵呵,程序写习惯了,我一般中断部分的ROM都不占用
你的正反流水灯灯亮的顺序是不是先右到左,再左到右

之前的确实写错了,现在改了一下

楼主:
嗯,我明白啦,谢啦,调试成功啦!!:lol

网友B:
为什么不用c语言呢

楼主:
C也可以,我们现在正学汇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