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晶振不起振问题

楼主(2010-10-14):
DS1307的32.768K晶体不起振.我用DS1307做时钟电路,完全断电后(电池也取出了)再上电晶振就不起振了,I2C通讯是对的,程序检查也没问题,没断电时还是正常运行,一断电后晶振就不起振了...郁闷啊!!
求助有什么解决方法能让晶振起振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有晶体匹配电容,试着加大或减小容量试试,如果没有匹配电容只能换合适的晶体。

网友B:
我也用过DS1307,是不需要匹配电容的。但在BAT引脚上如果未装有备用电池就会出现I2C通讯正常,但芯片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不知道是否与LZ说的是同一个原因。LZ可以装上备用电池再试。

网友C:
替换些器件进行比较分析下 或许是伪劣产品

网友D:
DS1302  1307假芯片一大把,是否上当了?

很多时候假货把工程师整的极度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