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为什么不能用鼠标拖动单个元件

楼主(2010-10-14):
用鼠标选定一个元件后,界面就变成空白的。整个pcb就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如图所示:只要选择任一元件,就会出现整个pcb位置的移动?pcb的位置有红圈所示位置移动到蓝圈中白点的位置.
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能把PCB工程发上来吗?

楼主:
问题搞定。e,f,c啊!
谢谢zxcddn

网友B(2011-04-28):
怎么弄的,我也是出现类似的情况。求助。。。

网友(2012-02-26):
LZ在吗 我也遇到这情况 不知道怎么搞  请教下 不胜感激!! 有知道的大神在的教下也行 谢谢啦

网友C:
你全部选中的吧!!!

网友D:
是全部选中了,X+A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