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发热

楼主(2010-10-14):
各位大侠,我用7812接了一个电路,但是很奇怪的事,7812发热很快,一会儿就很烫手了,但是7912没有问题(接负载或不接都是一样的问题,我换过7812,也不能解决问题)。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A:
变压器输出降低一些,最好换成16V*2的带中间抽头的也是

网友B:
把前面的滤波电容改大点试试。

楼主:
将前级电容改成了47Uf,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电流多大,算算损耗,就知道它消耗多少功率,然后按照datasheet里面算温度,这就知道正不正常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78L12,供电用了15-24V,都是试过,就是发热,难道是管子的问题,可是我换了几个,还是同样的问题,郁闷。

网友D:
电流才是重要的,自己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功耗。

网友C:
对,+1
7# chunyang

楼主:
我接负载(1000欧)和空载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电容反了嘛

网友C:
电容反了电流肯定大啊

楼主:
请问哪些电容接反了,我模拟了一下,没有问题,我没有接电容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真怀疑这批管子有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E:
电容倒是没接反。
输入端用2200uF和104并联
输出端用47uF和104并联
最后在7812输出端和地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即阳极接地,阴极接7812输出端)
7912输出端和地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即阳极接7912输出端,阴极接地)

网友F:
测下负载电流!

网友C:
电容没有反,是我看错了,没有看到负号,不过你的图也太那个了吧,强烈建议你测电流,看看是那方面的问题,输入输出都测

网友G:
电流大就发烫  电流不大 应该不是很烫

网友H:
计算下消耗在7812上的功率

网友B:
一般都是后级电流造成发热,当然,输入纹波过大也会有类似问题,输入电容换成1000uf试试。

网友I:
前级的纹波太多了,建议在前面加个桥式整流。

网友J:
前端电容太小,要不就是输入电压大了

网友J:
空载应该不会发热

网友K:
我接负载(1000欧)和空载都有同样的问题。
引用 楼主:

7812输出管脚焊下来串个万用表看看电流啊,有电流的话发热是必然的

网友L:
都半个月过去了 LZ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建议按照13L说的那样接电路试下,话说你这样使用7812也太省元器件了

网友M:
楼主怎么不实测一下正负电源的电流?

网友N:
我试过应该不会发热的   是不是这个7812的管又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