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淘宝上买的山寨ST-LINK,出现灵异现象

楼主(2010-10-14):
贪便宜,在淘宝上买了个山寨的ST-LINK。

现在出现了奇怪的问题。

我用的是STM8S207S6,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

ST-LINK的SWIM口,其供电电压时3.3V。

当我的板子不供电的时候,我直接连ST-LINK,由它来供电,我可以把软件down到单片机,并且在线仿真。

但是当我的板子上的5V电压加上去的时候,我的ST-LINK就连不上我的板子了,并且提示连接错误。

现在我只能先down程序,然后再断开ST-LINK,然后给板子供电,然后板子就正常工作,但是不能在线仿真了。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1, 什么是山寨的STLINK?STLINK本身就是低价的开发工具,这都能山寨吗。。。。。短个淘宝ID,我看看

2, 从理论上来讲,STLINK应该不能给目标板的STM8供电

3, 如果你板子跑起来,就不能在线仿真了,你的板子跑了什么代码,有没有禁止SWIM啊?

网友B:
现在淘宝上卖的都是官方的ST LINK,除了坛子里的大神能做,其他人都没法做,所以,没有山寨ST LINK。STLINK确实不能给目标板供电,VCC是检测电压的,是输入。

网友C:
一直都觉得淘宝上的东西质量得不到保证

网友D:
可能你的复位线连接不良。

网友E:
神了,现在怎么可能有山寨ST-link?

网友F:
本人也觉得很奇怪

网友D:
除了ST和万利卖的stlink,其他的都是山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