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编程器 调试器 仿真器 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认为
调试器 == 仿真器

至于二者的区别,慢慢就理解了

网友B:
MICROCHIP的工具里面。调试器跟仿真器有一点区别,DEBUGER会占用片上资源如RAM,ROM空间,而仿真器是不会占用片上资源的

网友C:
编程器是烧写芯片用的。

楼主:
MICROCHIP的工具里面。调试器跟仿真器有一点区别,DEBUGER会占用片上资源如RAM,ROM空间,而仿真器是不会占用片上资源的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稍微了解了些PIC的调试器与仿真器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这些调试器或仿真器的仿真原理一点也不清楚,请问有没这方面的资料可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