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有没有压差之说?

楼主(2010-10-14):
用LDO时,有压差这个说法,用DC-DC,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要是有的话,怎么看呢?我怎么来datasheet上看不着呢,或者是我没仔细看
我现在在找一个这样的芯片,输入是3.7V的,然后转成3.3V的,3.0V也可以
大侠能给推荐一个不?
我找了一个,型号是LM2830
由于对这个方面没有经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压差之说,不知道这颗芯片能否在3.7V输出3.3V呢?望大侠指点

网友A:
不知道,好像没有这个说法
理论上应该是3.3V输入,3.3V输出都没有什么问题,PWM因为占空比可以是100%,只不过功耗大
实际中DCDC的输入和输出电压之差可以很小很小的,10个mV以下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我试过
但是有的DCDC最低输入电压是2.0V,那你要输出1.2V,也要满足输入电压大于最小输入电压,这也可以看做是个压差吧。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3.3V输入,3.3V输出都没有什么问题,PWM因为占空比可以是100%,但功耗并不会大。

网友C:
3.7转化成3.3的效率有90%,DCDC都不一定能达到,多花钱自找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大侠的意思,您是说LDO 3.7转3.3的效率可以达到90%吗?
我那东西是电流要在800mA左右的,没找到合适的LDO,所以才想用DC-DC的
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D:
大部分降压DC/DC都有最低压差要求的。
最低压差就是电感和开关管的内阻产生的导通电压。
实际工作压差应该还要大一些。

网友C:
回复 楼主:

3.3/3.7=0.892=89.2%,和电流没关系.线性电源的效率都不会算?

网友E:
LDO 3.7转3.3的效率=3.3/3.7=89%

楼主:
回复 网友C:
8# lyjian

感谢两位大侠
按照这样的话,DC-DC和LDO相比,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现在会有DC-DC出现,而都说他效率高呢?
大侠,我这个电路,是用手机锂电池供电的,工作电流在800mA左右
之前一直找LDO,没找到合适的,所以才转而选择用DC-DC的
还望大侠能指点一下,应该怎样做

网友F:
去凌特公司网站找找,他们有很多LDO,你这个发热只有0.4W,做好散热的话用LDO没问题的,www.linear.com.cn

网友G:
回复 网友C:
8# lyjian

感谢两位大侠
按照这样的话,DC-DC和LDO相比,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现在会有DC-DC出现,而都说他效率高呢?
大侠,我这个电路,是用手机锂电池供电的,工作电流在800mA左右
...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3.7v输入3.3v输出的LDO效率已经是89%多了,你就没必要去找那个效率达到89%的DC-DC,因为这个效率等级下的DC-DC实现起来比这个效率等级下的LDO更为麻烦。如果你的输入是33v(打个比方),那么LDO的效率就是10%,这时用DC-DC的方案就比较合适。不知道你明白没?

网友H:
"用LDO时,有压差这个说法,用DC-DC,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要是有的话,怎么看呢?我怎么来datasheet上看不着呢,或者是我没仔细看"

Lz,线性稳压,有最大电压差和最小电压差要求,当然电压差越小,效率越高。而DC/DC,讲究的是效率,个人认为同步降压式DC/DC效率最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效率高是相对的.压差小的时候,线性比开关好.
如果是压差大,DCDC的效率就有优势了

网友I:
3.7V估计是LI电池电压,电池电压的范围一般为3~4.2V,如果不800mA,电池充满电,还是有0.9V的压差,DC/DC也有好多种,有的不能输出100%占空比的,肯定要求压差,一般要多0.2*Vout,如果可以输出100%占空比,那么就只要高一点就行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大侠的指点
我现在明白了
十分感谢

网友J:
标记下,学习了~~~

网友K:
简单的办法使用稳压二极管,便宜实用!
复杂一点的使用LM2576  1A的DC-DC!

网友F:
我看还是没明白呢。
你的3.7V如14楼所说,有可能是变化的吧?有可能低于3.4V吧?那就不能用LDO,只能用DC/DC的方式。
因为既有升压又有降压,推荐采用BUCK-BOOST模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想就说功耗大,谢谢指正。

网友F:
插个图真难

网友F:
这个芯片就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哥
不过linear的东西都很贵的

看到这颗料,我就不明白了,按照前面大侠们的说法,这个东西用LDO的话,效率也能达到3.3/4.2=78%
没必要用DC-DC
那为什么linear还要去开发这样的产品呢?
不解,还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L:
看到这颗料,我就不明白了,按照前面大侠们的说法,这个东西用LDO的话,效率也能达到3.3/4.2=78%
没必要用DC-DC
那为什么linear还要去开发这样的产品呢?
不解 ...
引用 楼主:

应该是LDO不支持到2.5V的电压。所有就有了Linear的这个产品。用于手机等锂电应用场合

网友M:
看这个图纸是可以升压又降压的DC-DC 提供宽范围的

网友N:
8楼,你那功率能那样算吗,会教坏新学者的

网友N:
不好意思看错::dizzy:

网友F:
看到这颗料,我就不明白了,按照前面大侠们的说法,这个东西用LDO的话,效率也能达到3.3/4.2=78%
没必要用DC-DC
那为什么linear还要去开发这样的产品呢?
不解 ...
引用 楼主:
http://bbs.21 ...
引用 网友L:
因为你的输入电压是电池,而电池电压有可能是会低于3.4V的

网友G:
LDO 3.7转3.3的效率=3.3/3.7=89%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输出功率比输入功率。。。要考虑到LDO也有电流消耗

网友A:
回复 网友G:
确实这样结果会比较准,不知道实际两种算法相差会不会太大。如果相差大,也只能说这个LDO比较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