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 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0-10-14):
这是飞思卡尔MPX5999D,压力传感器,只有这一种封装,怎么安装?
我用于测气体气压,但气管怎么与MPX5999连接起来呢?

网友A:
需开模具做壳子
http://www.google.com.tw/images?hl=zh-cn&rls=GGLG,GGLG:2009-48,GGLG:zh-CN&q=%E9%A3%9E%E6%80%9D%E5%8D%A1%E5%B0%94MPX5999D&um=1&ie=UTF-8&source=og&sa=N&tab=wi

产品新旧新品
起购数量不限
产品价格面议
发货周期现货
型号MPX5700AP,MPX4250AP,MPX5050DP,MPX2010DP 只
品牌FREESCALE

网友B:
也有可能找到现成的,比较困难就是,也可以采用成品的。

楼主:
多谢两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