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通信中令牌包的疑问

楼主(2010-10-14):
我看了usb协议,进行一次通信时需要首先发送令牌包,但是我看SL811 HOST的实现时根本没有发令牌包啊,是不是令牌包的发送是由硬件实现,只要设置好相应端点的类型就好,很迷惑,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芯片没用过。但usb通信首先发送令牌包,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具体的操作需要详读手册

楼主:
是啊,我看协议上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为啥SL811实现HOST的时候没有发令牌包呢,疑惑

网友A:
我想芯片是根据某些设置或者软件指令自动转发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芯版内部自己处理了,我看了USB2.0原理与工程开发一书中讲了CY7C63001A的芯片里面明确提到关于几种令牌包的处理,而且在程序中也能看出来要判断是哪种令牌包做何种处理,不过里面是用汇编语言写的看的头大要是用C语言写的我会好好研究一下的

网友C(2010-11-13):
协议部分有的是硬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