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在方波电压下如何工作

楼主(2010-10-14):
电压源Us=10V,电感L=1mH,与一开关串联成通路,当开关按照闭合0.5ms,断开0.5ms周期性工作一段足够长的时间,电感两端有电压么?是多少??

网友A:
Us是直流还是交流的啊

网友B:
开关合上时,电感电压等于电源电压
开关打开瞬间,由非常高的自感电压,并很快阻尼震荡衰减。

网友C:
这个没有办法计算的,全是寄生参数。
如果要计算,起码有释放电流的准确回路才好分析。
比如电感上并联一个电阻或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