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用stlink调试没问题,用jlink调试运行没效果

楼主(2010-10-14):
网上下得例程,用三合一的stlink仿真调试i没问题,
用jlink v6调试没反应,开始以为是不运行,后来发现也运行了,只是串口不能收发数据。这是为什么?

还有,用isp下载程序,总是提示无法连接。用了icbase的程序和st官方的程序都不行。boot0,1设置没问题,串口也通,例程能收发数据

楼主:
试了mcuisp能下载程序了,确实比官方的好用,但是下载完,也不能运行,跟用link flash一样,难道iar是生成的目标码有问题?

网友A:
你是说同样的代码,同样的板子

用STLINK仿真调试是OK的

用JLINK和MCUISP下载的代码是不能运行的?

网友B:
网上下得例程,用三合一的stlink仿真调试i没问题,
用jlink v6调试没反应,开始以为是不运行,后来发现也运行了,只是串口不能收发数据。这是为什么?

还有,用isp下载程序,总是提示无法连接。用了icbase的程序和s ...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下,显然应该在IAR里把verify功能用上,看结果如何

楼主:
verify选上了,
今天用mcuisp擦除芯片,但发现程序还在运行,说明并没有被擦除。

楼主:
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没想到复杂了。等板子作回来有的烦了

楼主:
同一个HEx文件,用isp下载运行正常,用jlink 下载IO正常能控制LED,串口没有数据收发!jlink的问题?

网友B:
verify选上了,
今天用mcuisp擦除芯片,但发现程序还在运行,说明并没有被擦除。
引用 楼主:

verify 的结果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芯片?flashloader之类的选对了吗?

建议你先用STLINK+STVP把芯片的option都读上来看一下,STVP也可以擦除芯片的。

这个问题没有这么复杂的,肯定是操作中有个小问题被忽视了。

楼主:
用官方的软件能擦除,只是连接费劲,好几次才能连上;用mcuisp能连接上,但是操作好像没动

网友A:
拜托,说说清楚

什么芯片,什么板子,跑的什么代码,用的什么官方软件,操作没动静具体指什么现象,你说不能运行,又是什么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不可能存在用STLINK可以调试,用JLINK就不能调试的问题。

楼主:
st的三合一,很简单的例程,利用内部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通过串口发送出来,控制LED闪烁。
用stlink调试OK,用jlink调试串口发不出数据,但是LED闪烁正常。

官方软件当然是st的flash loader demo V1.3

mcuisp连接提示成功,但是擦除后,原来的程序还在运行,岂不是没效果,也就是没擦掉啊

楼主:
虽然无满意答案,关注的朋友我也给分了,谢谢了!

网友A:
首先,可以用STVP的读出功能,判断下STLINK烧录进去的代码和JLINK烧录进去的代码是否有不同。如果相同,就是代码的问题,如果不同,再看调试环境的问题。当然,在两个工具烧录之前,最好先擦除一下。

其次,ST的官方FLASH LOADER DEMO,我不予评论。。。。

最后,MCUISP没用过,不清楚是怎么个运行机制,如果擦除不成功,还是要看看OPTION BYTE

楼主:
昨天折腾了一天,怀疑可能是jlink V6版本低,于是在网上找了V7的firmware,把jlink升级了一下,但是现象依旧,串口就是没响应;今天早上来,绝望的看着三合一的原理图,忽然发现在JTAG口上,引出了U1_TX和U1_RX,而这两个引脚在jlink上是接地的,呵呵,柳暗花明,终于找到问题了。
郁闷了我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