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8c21434同时两键或三键触摸的情况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0-10-14):
分别有2个触摸键A、B
有三个输出端X、Y、Z

当触摸A 时X有输出
当触摸B 时Y有输出
同时触摸AB时Z有输出

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最好有代码示例

我是新手,刚开始学,大家不要烦啊!

网友A(2010-12-11):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算法来处理。底层代码只能告诉你一个按键被触发了或者没有被触发。

网友B:
新手都喜欢要代码。。。

网友C:
if A==1&B==0
X=1
if A==0&B==1
Y=1
if A==1&B==1
Z=1
X=0,Y=0,Z=0

网友D:
我是新手,我可没有一上来就找大家要代码哟!呵呵!

jxin的代码很牛!不过,我想这不是楼主想要的代码!

我觉得楼主可以参考一下system level的中文培训视频,那有关于怎么配置逻辑输出的介绍。如果是chip level的设计,软件思路也就是5楼的思路啦。细节上就需要自己琢磨,然后再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了。

网友E:
我也是新手~~~这两天遇到了问题~~~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