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40KHZ的正弦信号。用OP07做过零比较器可以吗?哪位大侠给提供个图呗!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用OP07作比较器呢?不是有专门的比较器吗,常用的有LM339。

网友B:
GBW只有0.6MHz,可以推导出60k处最大增益不到10倍,你说呢

网友C:
为什么用OP07作比较器呢?不是有专门的比较器吗,常用的有LM339。 lm393

楼主:
暂时手上只有这个,做个试验,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D:
按标准运放的电路做就是了

网友E:
op27速度太慢了

楼主:
谢谢!我刚试过,频率过大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