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关于某芯片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例如上面图中的电压范围和典型值。但是我看到有的电路中芯片的电压用了3.3V,而不是数据手册中说的5V。请问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才这样设计电路的呢?

网友A:
该芯片可以用在3.3V电路,按常规设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5V或者3.3V,就芯片的可靠性等而言的话,有区别吗?

网友B:
此芯片是宽电压设计的,可工作于5V和3.3V的

网友A:
5V的噪声容限大于3.3V,但注意设计的话无所谓。

网友C:
5V时的工作速度也可能会高于3.3V。

楼主:
恩,学习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