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的开发板还有救吗?

楼主(2010-10-14):
今天特别郁闷,做实验室一不小心,把外部24V电接到了开发板的地,用的开发板是ST原厂出产的STM3210C-EVAL,两千大洋。
请问香主,是否还有药可救啊。

网友A:
难说!幸运的话还能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烧到何种程度了

网友C:
根据被烧坏的程序不同,需要有不同的药去救。 比如说:如果只是MCU坏了,可以换一片MCU;如果某个电阻坏了,就换掉这个电阻。

总之,肯定能救。

网友D:
楼主的板子烧到哪种程度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暂时不知道啊,反正那几块芯片只有MCU发烫。其他温度正常,是24V接在了开发板的GND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如何判断是哪块出问题了呢?只有MCU发烫。而且还可以用J-Link烧录程序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而且可以用J-Link烧录程序进去

网友E:
MCU发烫,说明部分芯片有击穿短路,时间一长,整个芯片都会短路。

网友F:
芯片烧坏可以焊下来换个贴上去~~~

网友G:
MCU发烫,说明部分芯片有击穿短路,时间一长,整个芯片都会短路。
引用 网友E:

正解,以前用STM32时候就遇到过只有一个IO被烧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指的部分芯片是说和MCU一起的其他芯片?但是只有MCU发烫。该如何确定损坏的是哪些器件?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指的部分芯片是说和MCU一起的其他芯片?但是只有MCU发烫。该如何确定损坏的是哪些器件?谢谢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可以通过理论分析找出原因,但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法,即怀疑哪个器件有问题,就用一个好的器件替换认为有问题的器件。

请楼主不要试图通过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H:
我曾经做实验烧坏一块ST的DEMO板,我换了13个元件才修好。。。。13个的都是在一个回路里的,幸运的是控制芯片没烧坏

网友I:
还是换器件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你指的部分芯片是说和MCU一起的其他芯片?但是只有MCU发烫。该如何确定损坏的是哪些器件?谢谢
引用 楼主:

我的准确意思是芯片的一部分短路了。

网友J:
如果芯片短路,好像就很难救了

楼主:
我人品够好,只是坏了MCU,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人品够好,只是坏了MCU,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我估计Debug模块是没有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人品够好,只是坏了MCU,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K:
这个就想人发烧一样,那要看烧多少度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