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来说说keil警告排除

楼主(2010-10-14):
我这个程序看了半天了,还没找到原因,请高手出山指点呵呵!:lol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3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7f};//段编码
u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位编码
delay(uchar);//定义延时子程序
display(uchar);//定义显示子程序
uchar scan();//定义按键检测子程序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uchar a,b,c,n,num;
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
{
  display(scan());
}
}
delay(uchar a)//延时子函数
{
for(b=a;b>0;b--)
  for(c=100;c>0;c--);
}
display(uchar n)//显示子程序
{
P2=table[n];
p10=1;
p10=0;
P3=wei[5];
p11=1;
p11=0;
}
uchar scan()//按钮检测子程序
{
if(key1==0)
  num=1;
if(key2==0)
  num=2;
if(key3==0)
  num=3;
if(key4==0)
  num=4;
return num;
}

网友A: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貌似是要放到函数里面的把

网友B:
delay, display函数需要返回值,如果不需要返回值应该要加void
应该定义void delay(uchar a){.......}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C:
把警告内容写出来吗。

谁会仔细看你的代码。

楼主:
不好意思!新手:lol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KEY2
Program Size: data=14.0 xdata=0 code=110
creating hex file from "key2"...
"key2"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D:
写得清清楚楚 uncalled

网友E:
有函数未被调用!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F:
delay(uchar a)//延时子函数
这个没用着  可以不用理会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lo谢谢了

网友G:
函数必须定义类型
不定义不是无类型而是整形

网友H:
写的很乱,调用不清楚

网友:
keil c51经典警告,UNCALLED SEGMENT,即使是最新的C51V900这问题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