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TM32F103VBT6

楼主(2010-10-14):
请楼主给予帮助:
       最近一个项目上将使用STM32F103VBT6,请问系统时钟是否与32.768KHz无任何关系?如果不使用RTC功能,是否可以不连接32.768KHz时钟电路?
        另外请问STM32F103VBT6与STM32F103RBT6是否只有IO口的数目区别,如果把STM32F103VBT6的程序移植到STM32F103RBT6上,是否在头文件只要取消IO口寄存器的定义即可?

多谢!

网友A:
1, 可以不连32.768的时钟

2, 只有I/O口的区别,VBT6有80个IO口,RBT6有51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