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上的炒锅如何控制温度?

楼主(2010-10-14):
强电磁干扰下测温哦

好似只有非接触测温的方法了,但这个太贵了

网友A:
现在好多都是在玻璃下装温度传感器。

网友:
微晶板下面有个温度探头  实际上是个热敏电阻  通过软件进行AD采样测温    超过设置温度AD值就保护了

网友B:
上次我的电磁炉裂了 我发现里头用的是一个接触式测温传感器 微晶面板紧密接触

网友C:
拆过自家的电磁炉  有个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