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LM2596的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10-10-14):
采用24V输入,12V输出。电路采用datasheet的参考电路,没有修改。电感是100uH,续流二极管是SS36。电路如下,其中L104直接短路。实际的输入电容是还有2个220uF/50V的并联,由于画在其它地方,没有在这里体现出来。其它的波形看后面的回复

在空载的时候,测试LM2596的PIN2波形如下:

感觉是电感小了,由于家里没有大电感,找供应商要了样品,还没有到。先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下。
但是如果是电感的问题,我用33uH、47uH、100uH都测试过,好像越大效果越好,这和资料中说明的差别很大,大家能否帮忙分析下。

楼主:
自己顶。在线等呀

楼主:
用33uH电感测试得到的LM2596 2脚的波形:

楼主:
用47uH电感测试得到的LM2596 2脚的波形:

楼主:
用200uH电感测试得到的LM2596 2脚的波形:

楼主:
可以看到电感到200uH,就明显已经饱和了。

楼主:
下面这个波形是我们另外一个设备,24V输入,3.3输出。都是LM2596-ADJ。波形如下:

楼主:
感觉都不太对。高手帮忙分析下呀

网友A:
怎么感觉你前面的几张是交流输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等到老大过来了。不是交流输入,是24V输入。如果空载测试输出,目前纹波在100mv左右,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从2脚波形看,估计后续带负载比较差或者是效率比较低

网友B:
建议带上适当的负载再测,另外根据所需的最小输出电流计算一下电感量。
电感太小的话其中的纹波电流峰值会比较大,在较大负载电流水平下电源就会进入非连续电流状态,还会导致需要选更大电流的电感,并且不利于降低输出电压的纹波。

网友C:
建议LZ查一下那个电感饱和电流是多少,和那个二极管是不是快恢复/肖特基的以及最大电流值够不够。

网友D:
开关电源的话带重负载的效率高,带轻负载的时候效率低。 电感越大,说明其储能也越大,开关管的开启时间也就越短,轻负载的时候就可能进入DCM模式,这时候就比如第7楼的波形了。  第2脚的波形和负载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一般来说希望DCDC工作在CCM模式。 电感就不要选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DCM模式和CCM模式,分别代表啥意思呢

网友:
好贴,不要沉了。
请问DC-DC输出引脚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才算好的?

网友E:
图是对的,明显是已经没有在工作,只有LC震荡,空载的情况都是这样带上负载的话应该是很漂亮的方波来的(只要负载足够大),

网友F:
负载是多少?如果选用合适的负载,能得到Datasheet上面的波形么?

网友E:
你算下CCM(Continuous Current Mode)模式的电流是多大嘛,肯定是很好看的方波,不会是这种震荡来的

网友G:
到底哪里有问题 你从来没描述过问题!!!
只发了一个空载波形。。。

网友E:
对啊,这种空载波形是很正常的,加负载之后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A:
我不是说你电源输入是交流,我是说前面几张图,你示波器选择的是不是交流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选的是交流耦合

楼主:
弄明白了,我带负载再测试下。

之前的问题是:我以为在空载的时候,2脚输出的就应该是方波

楼主:
在7楼的波形中,是一个带了负载的波形,不过负载的电流比较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H:
非常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否是空载的时候,就是这种波形。这种波形代表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