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8B20温度测试反应慢温度,如何解决?

楼主(2010-10-14):
我用AT89S51 + DS18B20做了个水温检测系统。
调试完了一切运行挺好,可发现
1.检测温度时要等>5秒才能比较准确。
2.温度上去了将下来时间也很长。。。

请问:
1. 通常温度检测采集时间要等多少秒算是正常呢?
2.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要怎么解决,怎么提高温度测试的反应速度?

网友A:
先换个18B20试试,如果还是原来的样子就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B:
想快速响应必需在工装上下功夫,这与软件操作无关,必需尽量降低热阻,比如将传感器密封在良好导热材料做的金属套管中(比如用铜且在满足机械强度的前提下尽量薄),套管尺寸正好紧密罩住传感器,同时注入导热硅脂,将这样的传感器总成置入水中响应速度自然就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软件采集时间是很块的啊,应该传感器和热传导有关系吧?
我准备买几个有防水封装好的回来,直接放开水里煮试试。
请问正常的温度测量是要多少秒啊?

网友B:
前面已经讲过跟软件操作无关的,响应速度完全由热阻决定,正常响应速度没谱,跟热传导设计相关,导热越好响应越快。

网友C:
确实是个热传导的问题 如果探头里面没有填充导热材料的话 空气层的隔热效果可是很好的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结贴了。。。刚注册的,分不多请别嫌少啊。

网友D:
;温度采集子程序
;DS18B20温度数据可选9,10,11,12位
;最大温度转换时间
;9位=93.75MS
;10位=187.5MS
;11位=375MS
;12位=750MS
;配置寄存器
;R1 R0 Thermometer        最大转换时间
;0  0  9 bit                 93.75 ms (tconv/8)
;0  1  10 bit                 187.5 ms (tconv/4)
;1  0  11 bit                 375 ms (tconv/2)
;1  1  12 bit                 750 ms (tconv)

楼主:
我用了很好的不锈钢的防水探头直接放开水中,从常温28度到100度要30多秒才能完全温度读数。。。
时间太长了。。。正常都是几秒钟就可以测量出来。是什么原因啊?有谁用过的告诉我一下。
还有9,10,11,12位的精度问题在程序里要怎么设置呢?如果设置成9位就能解决反应慢的问题吗?

网友E:
我用三极管做探头,一阵风吹过来就会跳,够灵敏吗?实测房间不同地方的温差竟然有1度-2度.窗口的温度最低.

网友F:
房间不同地方的温度确实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用手接触探头,正常手的温度应该在35度上下。
现在的室内温度南方应该在26度左右,那么从你接触(可以用手握住)开始计算时间,
温度从26度读数到35度是多少时间? 请告诉我.
我刚测试过了,需要25秒。。。

网友E:
用两只手指捏住探头,从24.8上升到33.8度,用了10秒.只能升到这么多了.后面一分钟都没变化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呵呵,看来你的体温有点低啊:lol
不过说明了一点,DS18B20不合适用来做快速的温度检测采集。
10秒钟已经很长了,正常检测一个点的温度要求在3秒左右完成。
我已尽决定改用其它传感器,比如K型的。。。
反应速度超快,我试了下,从26度到100度(开水)温度测量读数只需3秒。

网友G(2022-07-29):
极有可能是传感芯片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