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IC16F877A的外部中断为什么会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0-10-14):
我的项目用到232串口和外部RB0中断,但是发现RB0外部中断会进入死循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void   interrupt usart()
  {
    if(INTE&&INTF)
    {
     ;//应用程序
    }
     INTF=0;
     RCIF=0;
     INTE=0;
     RCIE=1;
  }

网友A(2010-12-02):
这是因为串口通信的时候只要是能了串口发送器并且发送缓存器为空的话会自动产生中断。应该在适当的位置将TXIE = 0!

网友B:
端口电平变化中断之后要读一下相应的端口才能解除死循环。

网友C:
跟这段没关,你别的地方没做好

网友D(2015-06-06):
楼主知道PIC16F877A的CCP1中断跟USART的接收、传送中断谁的优先级高吗?

网友E:
    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