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为什么可以放在RAM里???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指PC吧?
因为机制不同,这和CPU的架构有关
有的MCU的RAM还可以放程序呢

网友B:
在ARM里是通过重映射的,中断向量表是在代码段,重映射之后地址会变换的。

网友C:
ARM采用统一编制机制 所以理论上 程序既可以位于ROM区 也可以位于RAM区 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区后 地址做了重映射 另外 程序编译时需要考虑加载时和运行时的问题

网友D:
RAM够大  程序全部装进去 运行的更快: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