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位移传感器(急)

楼主(2010-10-14):
各位,本人急需一款直线位移传感器检测直线位移量并在LCD上显示位移距离,精度要求1mm,位移量从起始位置0mm-500mm(行程是500mm)直线位移传感器尺寸W:15*L:550*H:20mm左右,单价小于20元,请帮手推荐款合适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元件或者替用物料。

网友A:
20块钱要买0.2%的传感器,基本是在做梦.
最差的电阻式都要*10以上

楼主:
人都哪里去了????

网友B:
这个价格下买不到精度可以满足的行程传感器,价格差了一个数量级。

楼主:
能否有相关可替用的元件!!!

网友B:
旋转编码器。

网友C:
用多少?可以自己做。

网友D:
我们公司(http://www.tianyaokeji.com)就是制造精密位移传感器的,分辨率理论上可达无限(实际精度小于0.001MM,显示就不稳定啦,震动会引起数字跳动不停)。1.500MM量程,不可能做到这么小的尺寸(强度不够,会断);2.对于500MM的量程,20元买把钢尺也不够哦;3.何况还要带显示器。

网友E:
不知道鼠标的方案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买滚轮鼠标,改造一下。

光电的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