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电流源,看了一个小时都没理解,求讲解

楼主(2010-10-14):
上半部分在Q2的集电极输出应该是一个电压源,其电压为VCC-0.7,最大输出电流为Ip

Q3是为了使Q1Q2的VCE稳定以消除Early效应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Q3可以把这个电压源变成电流源,它的电流反馈在哪?

网友A:
Vce3增大-(Early效应)->Ie3增大->Ib1和Ib2增大->Ie1增大->Ip增大->Ub3增加->Ube3减小->Ie3减小

网友B:
Q1/Q2有相同的Ube ,假设Q1、Q2输入特性一样则 Ib(Q1) = Ib(Q2)
因为根据Uce判断,Q1、Q2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就有
Ic(Q1) = Ic(Q2)

即 Io = Ip

镜像电流?

我的理解,呵呵,共同学习。

网友C:
T1T2是镜像电流源.IL约等于Ip.
负反馈是T3完成的.IL变大-----Vce3变大-----Vbe1变小----Ib1变小-------Ie3变小-------IL变小.

网友C:
3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b
Ic1=Ic2
Ip=Ib3+Ic1=IL/b+Ic2       (1)
Ie3=IL+Ib3=(1+1/b)*IL   (2)
Ie3=2*Ib2+Ic2=Ic2(1+2/b)  (3)
2,3可得IL=Ic2*(1+2/b)/(1+1/b)  (4)
把4带入1就可以解除IL与Ip的关系.

楼主:
Vce3增大-(Early效应)->Ie3增大->Ib1和Ib2增大->Ie1增大->Ip增大->Ub3增加->Ube3减小->Ie3减小
引用 网友A:

谢谢,反馈我懂了,那为什么I=Ip ?

楼主:
Q1/Q2有相同的Ube ,假设Q1、Q2输入特性一样则 Ib(Q1) = Ib(Q2)
因为根据Uce判断,Q1、Q2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就有
Ic(Q1) = Ic(Q2)

即 Io = Ip

镜像电流?

我的理解,呵呵,共同学习。 ...
引用 网友B:

是镜像电流源,主要是Q3的工作原理不理解

网友B:
Q2不是电压源,是电流源。(Q1Q2是电流镜,已经保证I=Ip了)

Q3作用你已经说了,是保证Q2的Ubc稳定(消除early影响)

Q3的反馈环节应该是左边流过Ip的电阻。当Io变大的时候,因为电流镜,Ip会变大,然后Q3的Vb会增加,Q3会增加Vce的电压减少Io。

楼主:
谢谢大家,我懂了

Q2电压反馈得到电压源,Q3电流反馈得到电流源

通过Q3的Vce变化来稳定输出电流,避免Q2的Vce变化带来的Early效应的影响、

计算电流关系,Ip=Io

网友D:
电流源:简单的开环,接近理想的闭环,电流负反馈

网友E(2019-07-20):
学习了,谢谢。也就是当放大倍数大时,IP≈IL

网友F:
这里,不是这样分析的,Q2和Q1组成典型的镜像电流源,其中Q2是源端,而Q1为受控端。
由于Q3的负载电流全部流过Q2,因此,Q1会产生比例大小的镜像电流,该镜像电流对Q3基极驱动电流是分流的,可以有效降低Q3Vbe,从而控制Q3实现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