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有没有数字输出型的?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A:
单纯PT100就是一个电阻,只能输出电阻值。

如果你要数字温度,需要买一个支持PT100的测温模块。

或者在自己电路上搭一个检测电阻(50~150欧姆)左右的电路,还要用CPU将热电阻值查表换算成温度。

网友B:
没有,但有专门的后级电路模块卖,最好还是自己根据需求和资源条件搭。

网友C:
没有,自己做一个

楼主:
自己做的模块,要达到高精度的话,是不是都需要对温度传感器进行定标?

定标很麻烦,我不想定标,可以根据铂金电阻的温度曲线来计算不?这样误差是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