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 gpif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我采用如下代码(基本按照fifo的例子)实现FIFO Read Transaction,但是发现
1)若FIFO Read执行一次(TC为1280(0x500)),上位机读到1024字节;
2)若FIFO Read执行两次(TC为1280*2(0x500*2)),上位机读到2048字节;
3)若FIFO Read执行三次(TC为1280*3(0x500*3)),上位机读到2560字节;
4)若FIFO Read执行四次(TC为1280*4(0x500*4)),上位机读到3072字节
总是不能全部读到,为什么?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关于gpif的决定点,我是判断如果TCExpire为真,就进入IDLE,否则原地跳转到原来的状态
if(in_enable) // if IN transfers are enabled
{
if ( GPIFTRIG & 0x80 ) // if GPIF interface IDLE
{
if ( EXTFIFONOTEMPTY ) // if external FIFO is not empty
{
if ( !( EP24FIFO**S & 0x01 ) ) // if EP2 FIFO is not full
{
if(enum_high_speed)
{
SYNCDELAY;
GPIFTCB1 = 0x05;
SYNCDELAY;
GPIFTCB0 = 0x00;
SYNCDELAY;
}
else
{
SYNCDELAY;
GPIFTCB1 = 0x05;
SYNCDELAY;
GPIFTCB0 = 0x00;
SYNCDELAY;
}
Setup_FLOWSTATE_Read(); // setup FLOWSTATE registers for FIFO Read operation
SYNCDELAY;
GPIFTRIG = GPIFTRIGRD | GPIF_EP2; // launch GPIF FIFO READ Transaction to EP2 FIFO
SYNCDELAY;
while( !( GPIFTRIG & 0x80 ) ) // poll GPIFTRIG.7 GPIF Done bit
{
;
}
SYNCDELAY;
}
}
}
}

网友A:
上位机进行读的时候,本来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进行读的,1块满了就开始读了,等到下一块满了再读下一块。

楼主:
那我还有个问题,决定点里的Loop Re-Execute是做什么用的。比如gpif designer自带的那个Fifo例子,决定点判断TCXpire标志不为真,那就在原来的状态循环。按理说这种情况应该选择Re-Execute功能,因为每次循环都要在FD[15:0]输出数据,但是Fifo例子里没有勾选,是怎么回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
用gpif读取图像传感器ov7670,传输到上位机,结果是这样的,为什么几行数据之后就会错位呢,偏差总是512字节的倍数。求解!

楼主(2011-01-24):
忘了结贴了。
这个已经改成slave fifo了,gpif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