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10-14):
其中的二极管除了保护IC之外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电路是错的,这4个二极管是为了钳位输入,使输入电压不超出正负电源的范围,但楼主图中接法是错误的,只有输入电压超出正负电源的幅值二极管才导通,自己想想该怎么接。

网友B:
2楼的说法是对的,但图并未画错,只是+15V未标清楚。上面的+15V和-15V应当分开。

楼主:
protel99se 导出的图太小了, 所以不是很清晰, 我们公司做音响的,很多电路都用到

网友C: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D:
二极管只是钳位的作用,保护电压过高或过低损坏IC,正常是用时就当它不存在,
楼主的电路输入是电容隔离的,运放输入端无直流偏置,不能工作。

网友E:
出了保护 还有增加漏电和噪声的作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