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变压器反馈振荡电路 变压器匝数比是多少?

楼主(2010-10-14):
LC并联变压器反馈振荡电路 ,则其原边和反馈边的变压器匝数比是多少?怎样选取,才可以起振呢?

楼主:
即,N1和N2 的比是多少的时候,才会起振呢?

楼主:
求助各位···

网友A:
没办法计算的问题。
N1N2N3并非如工频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变压器那样紧耦合,不知道两个绕组的耦合程度,如何计算?
设想N2直径匝数不变,N2逐渐远离N1,那么N2中交变磁通幅度必越来越小,感生电动势也越来越小。若原来可以起振,N2N1距离大到一定程度振荡就要停止。
要测量N1N2N3之间的互感,还不如直接调整N2匝数。
何况N2中感生电动势还受负载RL影响。RL数值减小,N2中感生电动势也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