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控制ddr2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本人新手刚刚接触fpga,现在要用fpga开发板控制DDR2(对其进行简单的读写操作),求教高手指点下。我应该是应该条用IP核还是直接写verilog程序控制呢?还有使用 MIG Design Creation 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自己写吧,这样才能提高。。。

网友B:
ddr2接口保证要用ip核,不过这个ip核的接口都够复杂
你用什么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artan6

网友C:
自己写?除非高手,否则还不如用SDRAM,你弄个DDR2跑100M的话基本没有DDR2的味啦

网友D:
mig core如果生成源码的话,建议还是看看,很多东西可以手工修改,更符合自己的设计。
另外,看看这些源码,也有助于了解xilinx的设计思想,更好的理解器件物理底层

网友B:
最近ddr2弄的我也很郁闷,正在学习中

网友E:
呵呵 如果自己能写出,你就可以拿出去卖了! 很贵的哦。
注意DDR的参考电压

网友F:
有现成的当然用现成的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现成的吗?

网友D(2010-11-13):
如果用xilinx的器件,你可以到他网站上下载参考设计

网友G:
你用开发板进行简单的读写,用MIG就够了吧?MIG有生成代码,可以学习学习,不讲求效率的话可以直接用。那个接口不复杂,我记得就是3个FIFO接口(输入数据、输出数据、读写地址?好像是这三个,太久了记不清了),再就是几个时钟给对了,基本就能出来了,里边的一些控制方式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
ddr2的设计,不是那么简单。难点不在控制方面,而是在物理接口,时钟、数据怎样对齐,可靠地采样。要对fpga的底层非常了解

网友G:
我知道。我只是针对楼主的需求,建议他用MIG,MIG用起来很简单,已经把底层的东西都给做好了,给用户的是简单的FIFO接口。。。对于楼主这种初学者,而且只是简单的读写操作,用MIG很合适,生成的代码可以用来学习。。。
我当然知道DDR2不那么简单,,,:time:

网友H:
自己写如果写过 sdram还是比较容易,如果没写过sdram就算了。
ddr,ddr2只要是必须有差分对信号。

网友I:
spartan6 XC6SLX9以上的芯片有嵌入的Memory Controller Block IP。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的建议很中肯,现在还在摸索中

网友J(2013-04-01):
引用 网友B:
最近ddr2弄的我也很郁闷,正在学习中

您好,你那个DDR搞通了没?我最近正在做ddr的数据读写和存储,能给点资料和建议吗~~~~~~~~~~~~

网友J:
哥们,你做的DDR实现简单的数据读写做好了没?我现在也在用spartan6控制ddr,能给点实质性的帮助吗~~~~~~~~~~~~~~~~

网友K(2013-05-19):
DDR2最重要的是DQ与DQS处理,这个会限制你跑的频率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做的DDR实现简单的数据读写做好了没?我现在也在用spartan6控制ddr,能给点实质性的帮助吗~~~~~~~~ ...

发帖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发帖吧

猴哥能给帮助吗?能的话马上发帖~~~~~~~~~~~~~~~~~~~~~~~~~~~~~~~~等待中~~~~~~~~~~~

网友M:
建意调用IP
IP分软核,固核,硬核
MIG是硬核及芯片在物理上自带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