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14):
请大家参考看下,这个电路加什么电源合适。

网友A:
你是纯新手  LED分色 分功率的? 颜色不同管压降不同的。
如果按白光来说 管压降 平均是3.5V  3.5*5=17.5V  你还加了3.3+1.5K电阻  。。。

网友B:
多个LED特别是白光LED最好采用恒流驱动。

网友C:
LED背光分为几种,有串式的,电压叠加型;有并式的,电压恒定型等等,各有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