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OT-23-3的片子可以代替1117-M3?

楼主(2010-10-14):
如题,1117的面积大了,想找个小点的封装稳压芯片,5V输入,3.3V输出,输出电流800mA左右的低压差芯片,大侠们给推荐个啊,外围元件要少的,呵呵!

网友A:
估计比1117面积小而且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的芯片是没有滴,建议楼主还是想点其他办法吧。

网友B:
太烫,楼主绝望吧

网友C:
(5V-3.3V)*800mA=1.36W,这么大的功耗,别指望找小封装了。
就是铜箔你也得仔细计算一下需要多大的面积……

网友D:
建议用ALSEMI的AS1117,封装有SOT23-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