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0-10-14):
(LM2576HVS-ADJ)

你们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要求输入48V 输出24-28V 3A)
1.没有
2.有,在哪里?
另附典型电路

网友A:
应该没有 :)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的,具体参数我没有算,要算的话你可以从datasheet上面看怎么算,至于后面的那个LC滤波器,要了是最好的,但是电流大的话电感又大,功耗又大,折中吧

网友B:
问一下,问什么后面的滤波频点在3K呢?

楼主:
但是 这个电路不稳定 容易烧管子 测试都已经烧掉4个管子了。
按资料上面讲 这个电感应该在2.2mH 那不要好大呀。。。
因为ET =230  如果当我的电流没有达到3A 只有0.3A的时  对应电感选择表 就是这样。

网友B:
我说后面的那个电感和电容而已,前面的电感你是看它的datasheet的,那个是2.2mH?2200uH?有真么大吗?让我算算

网友B:
我算到的是1.066mH哦,呵呵,那个电路图上面电感应该太小了吧,我是用3A算的

网友C:
没有问题,那是因为原理没错。
有问题,那是因为输入输出都是48v是做不到滴。

楼主:
输入输出都是48v??? 输出是24V-28V啊 设计为26V
实际测试 2脚 电压波形

没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波形

网友B:
负载不够,正常波形,你的设计是3A的,你留过的电流时多大的呢?剩余的电流去什么地方了呢?自己去考究一下吧,或者看下其他的帖,有一个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有问题
电感太大,肖特基太小,输出电容太小,芯片发热太大(别看典型电路可以,他是理想条件,你做不到)
还有,48V的输出也租不到,最多47V

楼主:
输出28V也做不到吗? 我晕了 没有写48V输出啊

其实这个电路就是很纠结

说工作嘛,能正常工作。输出26V稳定。
才做没到10块板,同样的电路坏了二个管子, 还在测试中。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参数计算错了,或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E:
LZ极度郁闷中,LS几位打PP,人家明确写着输出24-28,哪来的输出48V啊?

弱弱的问一句,LZ你用的是高压版的吗?

网友F:
主贴中第二图是从datasheet抓的吧,55V输入继流用40V的1N5822,哈

网友G:
这个电路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H:
电感太大,肖特基太小,输出电容太小

同意11楼的观点。

楼主:
15楼:1.负载是 二个500MA的 步进电机  26V再降压 到5V供单片机
13楼:2.用的是高压型的 HV
11楼:3.MBR360电压 电流太小? 电感还大了呀? 但是我照计算要用2mH的电感。输出电容是有点小 主要是板子 太小了。

网友G:
电机就对了,电机是电感,你这个感 应电压可就高了。不知道你电机是怎么个接法的。可以改电路,不想改就用了笨办法解决,增加电容量或是24V输出中串个二极管防反向电压,肖特基整流管上并TVS了也行,都是解决办法!治本比治标好些,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帮我分析
特别感谢18楼,对我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楼主:
我知道错在哪里了,上面的图 并没有错
是我把C37 输入电容 改小到47UF 后 就出问题了  (烧管子)
但不知道改小输入电容 为什么会出问题
还请高手分析一下
我看了PDF 上面有一段 文字 Page 15
Application Hints
INPUT CAPACITOR (CIN)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e regulator input pin must be bypassed
with at least a 100 μF electrolytic capacitor. The
capacitor’s leads must be kept short, and located near the
regulator.

楼主:
还有这个电感的选型 也比较纠结
用我现在的150UH 电感不会饱和,也就是说不会损坏
损坏的直接原因是那个输入小容过小。
当然了越大越好 越大体积越大 要不然得选用150KHZ 高频的了
在LM2576里面他们没有给出 详细的计算  只给出了计算ET 然后从图中选电感

网友I:
输入电容小的话,导致输入瞬间电压下落,会增加输出的占空比,发热也许会增加

所以输入电容要大,同时要靠近芯片2576

楼主:
哦 这点我到是没想到 吃掉电容的电压 然后会增大占空比

我想到的是 突然增大输入电压 没有来得及减小占空比 使电感磁饱和 导制管子烧掉

呵呵 好像是一个意思  二种说法

输入电容小的话,导致输入瞬间电压下落  我觉得 不太可能

因为我用的那个开关电源vichip是接近1M的开关频率 而LM2576HVS-ADJ才 52KHZ

网友C:
输入电压直接影响到占空比的大小。
瞬态输出会造成瞬态电压跌落,如果此时电容补充能量够的话就可以控制跌落的幅度。

网友B:
看来buck电路楼主还不了解,建议先一个一个点的分析波形

楼主:
特此声明
会损坏管子的情况:输入电容47-100UF
他们的电源启动波形如下:
(启动要700MS上升为37V,然后到55V慢慢回落48V 总1.5S)

我用明纬的电源测试,没有被损坏。
(启动只要50MS上升为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