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变压器需要定制,找电力变压器厂家,初级三相绕组,次级两个独立的单相绕组,油冷,变压器符号是标准的,和常规变压器相同。

网友B:
15KVA的功率不算大,不需要油冷却。我见过400KVA的也就普通的铝线绕组,不过体积很大,像家里面的大冰箱那么大

网友C:
油侵式变压器便宜许多,只是污染大,不防火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现在我已经订制了一个,自然冷却的。
在这里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4KW的电压是单相240V/50HZ的,而整个变压器才25KW,这里会不会造成变压器负载不平衡,有没有办法弥补呢?

网友B(2011-04-14):
那你可以采用三相变压器啊

网友D:
没有不平衡  因为次级都是单相  0电流  和最大电流  对于初级三相都是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