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判决的实现

楼主(2010-10-14):
请教哪位大侠知道8PSK解调后怎么实现数据的软判决量化问题?

网友A:
顶一个,我不懂哈

网友B:
如果接收信号里有训练序列(导频位),或者先验已知的信息,通过差值外扩等方法来决定判决门限. 如果没有先验信息基于统计原理, 对一段时间里的数据进行统计, 根据统计结果判决门限, 统计的样本视具体的信道条件而定.如果只是简单的小通信系统,使用硬判决即可,通过FEC进行纠错,否则,资源开销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