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纠结的相位控制问题(奖励Q币50)

楼主(2010-10-15):
这是让我非常纠结的一个构想。。。

一个24V交流电压,接上几个相同的负载,希望能实现这几个负载的的相位随机变换,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

是这样的,第一个负载电阻的正弦交流电流的相位角φ为0,第二个负载的相位角就相对于第一个是变换的,是从0到180度之间的随机变换,即有时是30度,有时是150度,后面的负载与第二个类似。。。

单电感或电容能将相位角变换90度,RC相移电路也能从0到180变换,但是这个随机变换就。。。。如果相位角能根据某个元件的电位变换,而这个电位又可以用交流电源来控制,那应该可以了,问题该怎么实现呢?

不要求正负、但振幅降太多就不好了,不然功率就得不到保证。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可控硅控制下。

网友C:
只能将交流转为直流再用逆变器转回交流才行,但问题是这样做有什么必要?楼主的设计目的是什么?

网友D:
楼主没有说交流电压的频率,也没有说相位变化之后的输出是否要求幅度不变。
不要求幅度,也不要求正负180度变化的话,可以做到相位随某个电量变化。

楼主:
不要求幅度、不要求正负。。。。。

网友D:
8楼:
你自己已经说了,“RC相移电路也能从0到180变换”,那么用固定的C,而R使用数字电位器,即可由数字电位器的输入(数字)改变输出的相位。

楼主:
就是啊,RC电路,功率是个**烦的。。。。。。不然用数字电位器OK了

网友E:
没有看明白楼主要干什么?

网友E:
或许楼主走的这个思路,或做的这个产品的思维方向就有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个不是产品,不然我就不在这里问了,一种虚无飘渺的构想。。。世界上还没有需求这种电路的产品,好像。。。。。。。

网友D:
还要求功率?
要求功率,那就干脆不能使用电阻元件。
可以考虑使用PWM技术。PWM控制开关管导通/截止,经滤波后可以当成可变电阻看待。

网友F:
你给5楼的50个Q币吧

楼主:
5楼的方法,我的思路之一,就是用8个一样的功放,用8个独立的信号源,然后每个信号源不停地开关,也就相互间的相位也就随机了。。。

网友F:
奖Q币的话建议去掉,这一弄反而没人跟你玩,提报酬就要当项目来提,哈

楼主:
个人QQ币比较多,又换不了钱,当然不要的话更好(经验丰富的老前辈拿着就没用:lol),要的话个人可以送的,千万别当什么报酬来看,给个建议或思路就行,报酬的话就会要求直接给具体电路及参数了,也不是几个Q币了,而是几千个了

网友G:
用数控电位器,写入随机数,得到随机电阻,RC一起,随机移相

网友H:
还是伪随机序列吧

网友I:
其实很简单,做个移相电路即可,我有个电路,调整范围很宽0-120,是连续可调的

网友J:
移向电路,频率固定的好做。

网友K: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就看明白前面怎么转换负载了
用单片机控制吧

网友L:
你还是用直流功放吧.功率不太大容易做.

网友M:
:o20楼Q币多的没处发长我,我帮你换成现金!!!!有多少照单全收,:lol加QQ63780250,如果是玩笑就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