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地址选择位的问题!为了地址可变,能接上拉吗?

楼主(2010-10-15):
是这样的,我给I2C 器件的A0,A1,A2 位都接了个 10K 的电阻上拉到 VCC.

然后通过一个拨码开关接到地。

目的是为了给器件可变的地址。请问这样行吗??
有没有高手用过?

网友A:
上电时,A0/A1/A2的电平是确定的就好,它们本来就是为了多片使用时编址用的。

网友B:
可以
好象有内部上拉的

网友:
弱上拉应该可以。

网友C:
上拉电阻是不是太大了,貌似不能超过6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