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内部的EEPROM

楼主(2010-10-15):
1: 请问在最低的工作电压下,读取SH79F166内部的EEPROM的数据,不知会不会读错,写入数据时,不知会不会写错?
2: 请问谁有中颖技术支持的邮箱?我觉得有问题发邮箱比较方便.

网友A:
1: 请问在最低的工作电压下,读取SH79F166内部的EEPROM的数据,不知会不会读错,写入数据时,不知会不会写错?
最低工作电压下,读取EEPROM数据不会读错,写入数据不会写错。但是,由于你的工作电压比较低,电压上面的稍微抖动都有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所以,如果你可以打开LVR,就要打开LVR,或者在写EEPROM时,在程序上面做软件保护(加上一些ram判断是否是正常的进入烧写EEPROM程序,而不是异常,传入的参数是否正确等)
2: 请问谁有中颖技术支持的邮箱?我觉得有问题发邮箱比较方便.
暂时不知道。

网友B:
技术支持直接打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