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弱弱的问题,继续问(关于PWM信号)

楼主(2010-10-15):
本人比较懒,主要是对datasheet,经常是看不了多长时间头就晕了,觉得到论坛上请教大家,一来方便,二来心里似乎更有底,毕竟大家是有经验的。而且大家这么讨论讨论,学习程序也没那么孤独,感觉有很多朋友一起的在弄,这种感觉真的很享受。
      现在想请教的问题,STM8S903K3上TIM1或者TIM5能否单独实现多路PWM信号的输出?而且是要求PWM信号的频率和周期是不一样的,占空比也要独立可调。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单独实现多路PWM信号的输出,但各路频率需要一样,相同频率下占空比可独立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个定时器只有一个计数器,所以只能设置一个频率。但是ST的一个技术支持一定说能实现多路频率不一样的PWM信号,让我很是怀疑。所以来问问,我还是更加相信香主一些!

网友A:
你说的“ST的一个技术支持”是谁?我绝不相信ST会有这种人!

网友B:
顶一个,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C:
俺也是新手,同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L  我说的事实,不过名字还是不说出来的好吧。毕竟现在还经常联系。

网友D:
借这个帖子问一个问题:
tim5做PMW输出怎么配置?
我用的也是STM8S903K3,但是写tim5的寄存器时,一个都写不进去。是有什么保护吗?

网友E:
现在混饭的人很多,见怪不怪。

网友F: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懒的好,多看看技术资料,不然你没有功底不知道听谁的好,

其实 2楼 说的对

网友F:
做技术不可以不专注的

网友G:
刚到这个网站,想搞得积发下个东西,咋就这么难,没有办法,就在这里发个贴蹭一下了:$

网友G:
再发一个,再蹭一下

网友H:
道哥猜想:lol:
若可以就是等同说:1pin可以出多路信号(同步),那外部设备就不知MCU想干么了;
平常中,MCU I/O即使支持复用功能,也是靠内部软件配置进行切换的,但是要实现多路同步信号且频率不同的话,除非有外部硬件配合,或者PWM不是MCU最终输出端或许有救.

网友I(2011-02-28):
回复 网友A:
俺还真遇到一个技术支持,告诉我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PWM信号。北京ST的技术支持。不是上海的,给上海的赵工一直联系不上。
请教一下,我现在想产生两路PWM,一路需要47.8KHZ,一路为60HZ。
47.8KHZ可以用PWM产生,60HZ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但是这个60HZ的占空比太小了,120US的低电平时间。如果用定时器中断,恐怕这个时间不好精确控制,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俺还真遇到一个技术支持,告诉我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PWM信号。北京ST的技术支持。不是上海的,给上海的赵工一直联系不上。
请教一下,我现在想产生两路PWM,一路需要47.8KHZ,一路为60HZ。
47.8KHZ可以 ...
引用 网友I:

可以告诉我,这个“北京ST的技术支持”是怎么说的吗?

广义的讲,如果使用中断使用一个TIM确实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PWM信号。你要求用一个TIM还是2个TIM?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方案现在已经进行了更改,用STM8基本无法实现。也怪自己当时没有研究清楚,以为多通道可以实现,最近就一直忙着修改方案。北京的技术支持确实不如上海这边更全面一些(绝没有贬低北京技术支持的意思,还是很感谢他们提供的技术服务),苦于和上海这边联系不上。一打电话,响几声就一串英文出来了。

网友J:
STM8里面TIME多的是,何必拘泥以两个不同的PWM在一个定时器上
120us也不算短了,只要安排得当还是可以的
我猜楼主是在做逆变电源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案现在已经进行了更改,用STM8基本无法实现。也怪自己当时没有研究清楚,以为多通道可以实现,最近就一直忙着修改方案。北京的技术支持确实不如上海这边更全面一些(绝没有贬低北京技术支持的意思,还是很感谢他们提供的技术服务),苦于和上海这边联系不上。一打电话,响几声就一串英文出来了lhtzyn777 发表于 2011-3-13 22:33

公司电话的提示音都是中英文的,你耐心一点就可以听到中文提示的,:lol

估计是机主不在,让你留言的;最糟的是打错电话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