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请教大家---无奈的电源调试

楼主(2010-10-15):
一PFC,单独调试带电阻负载大功率输出可以;后面一级DC/DC变换器,单独调试也可以稳定输出带载.
为什么这两个联合调试,也就是PFC输出390VDC带上后面DC变换器后就不行?表现为在带中载的时候PFC电感便"嘀嘀"叫,不稳定!观察其上面的电流波形发现有时串高,好象有饱和的危险!重载更不感带了.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后面 的DC变换器给PFC带来 了干扰,该如何处理呢?

请教各位热心人!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单独带轻载试试。

楼主:
各自都单独调试通了,PFC输出功率从小到满载并且过载125%长时间带载都没有问题。
DC/DC部分单独调试也是OK的,额定输出也长时间带载了,
但是现在这两个一连接起来,就发现了如上的问题,输出才到额定的70%不够,PFC电感便吱吱叫,修改了PFC控制器的参数,还是效果不大!为什么单独时候可以但是一连接起来效果这么差?

大蚂蚁、maychang、伟林等诸多高手,指点一下吧!急死人了

网友B:
请考虑均流问题!请考虑为什么不同规格的电池不能并用?

网友C:
1、轻载的时候电感也会有声音吗?
2、衔接的电压是否合适?
最好上图,不然都是瞎猜。

楼主:
两者联合的时候轻载PFC电感无声音,只有当DC/DC变换器输出逐渐加大负载的时候声音便开始有了!我单独调试DC/DC时是外面接一个整流器模拟PFC的390VDC的,当时重载随便带!但是两者一连起来,就感觉到变换器给PFC带来了干扰!加载稍微大一点,便出现以上的问题了.我今晚上一个主电路图

5# 伟林电源

网友D:
第二级的DC-DC响应速度太慢了

楼主:
现在上两张图,一张是PFC的主电路,UCC28070控制;一张是DC/DC变换器主电路。
因为我用DXP2004画的,不知道怎么样将原理图转成图片格式,所以只好用抓图软件了,可能有些不太清晰!不管怎么样,先上图吧

楼主:
DC/DC响应速度太慢?请问怎么理解?和以上的现象有什么联系?还请指点

网友E:
换个DC/DC转换器试试

网友:
在PFC输出与DC-DC输入之间增加LC滤波试试看

楼主:
增加LC滤波?这个可真的没听过!一般我看到的都是PFC输出直接的连接逆变桥。如果要增加LC,该是怎么样大概确定这个L值?几个u?十几个u?还是几十个u?

网友F:
估计是PFC动态特性不理想所致, 去掉DC-DC用额定功率的电阻负载做加载/卸载冲击, 观察下PFC的输出特性.

网友F:
IXFN55N50 和IXFX55N50 大概什么价位?

似乎电路功率比较大, 但PFC输出电容相对偏小, 加大容量试试.

楼主:
电源输出大概2KW,要这种功率管了!价位俺不知道,呵呵!别人买的,我用就是了。
输出电容用了450V/470U的来并联!总共1800U左右,感觉到应该是够的,我设计PFC时,按照10ms的输出维持时间来核算的,所以得到就大概这个值了,不知道会不会偏小?

14楼的说法我要做一下突加/突卸试验看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要改UCC28070的PI调节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