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取值

楼主(2010-10-15):
C8,C9电容为什么选择470uF,是算出来的还是根据经验得到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根据输入纹波和负载的大小根据经验取值的,计算比较麻烦,工程上采用宁大勿小的原则进行选择。另外,楼主图中的C9应该接在D1的负极侧。

楼主:
有什么区别么?
谢谢!

网友A:
D1会影响滤波效果。

网友B:
电容小的话,输出纹波可能较大;电容大的话,纹波是小了,但电路板上占空间就多了。
具体用多大,自己看情况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