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布型的三防漆涂上以后还能焊接吗?

楼主(2010-10-15):
涂布型的三防漆,不是喷漆,涂上以后还能焊接吗?南方太潮湿了,涂上以后不能焊接,那调试又是一个大问题了.

网友A:
任何涂料涂上以后覆盖处都不能焊接,应测调完成后再涂布。

楼主:
市面上有喷的,涂了以后还是可以焊接的,就是太贵.

网友A:
那只是可以烫除而已,工艺上同样要在测调完成后涂布,普通三防漆用高温烙铁一样可以烫除,要求的温度较高。

网友B:
高温烙铁时间久一点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