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不能线性输出电压,做过的帮我看看配置,谢谢!

楼主(2010-10-15):
////////////////////////////////////////////////////////////////////////////////
// Description    : 背光亮度选择
// Input          : Bright:亮度选择(0-4095)
// Return         : None
////////////////////////////////////////////////////////////////////////////////
void Backlight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Once the DAC channel is enabled, the corresponding GPIO pin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In order to avoid parasitic consumption,
     the GPIO pin should be configured in analo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is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s11_0;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AC Channel1: Once the DAC channel1 is enabled, PA.04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void BacklightOut(unsigned int Bright)
{
  /* Set DAC Channel1 DHR12R register */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Bright & 0x0fff);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_Align_12b_R,DAC_Align_12b_L,DAC_Align_8b_R这几种都试过了,都是不能线性输出(0-3)V输出

下面给几个数据转换得到的电压

0x0000: 0.437V
0x0200: 2.312
0x0400: 2.75
0x0600: 3
0x0800: 3.094
0x0A00: 3.125
0x0C00: 1.594
0x0E00: 0.812

楼主:
就外接一个10k的电阻,参考电压也正常3V左右,没有外部电压供到PA.4口,我的配置是否对

网友A:
电路图和芯片型号?

楼主:
怎么图片传不上传,老是提示“无效的文件格式” GIF和JPEG 150多k也传不上来

楼主:
STM32F103VET6   PA4直接外接一个100K的电阻,去控制LED驱动 ,硬件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想确认这样的配置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