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出纹波太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15):
今天调试电源是多路输出的,其中有一路的纹波电压大的离谱,其它的纹波电压都是200MV一下,它却达到了600MV以上,完全超出200MV的规格,......请问大侠们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串电感进行滤波

网友B:
串共摸电感

网友C:
我调试电源的经验不多,回帖给你顶起来。

从理论上说,有如下方法,可能需要调试下:
1、串LC滤波
2、更换低ESR的电容
3、并小电容

网友D:
并多几个钽电容吧,呵呵,试试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