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键复用问题????

楼主(2010-10-15):
现在IO不够用了,想和led灯共用一个IO口,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在一个定时中断里把管脚方向不停的反转,在判断按键时载检查管脚方向,如果是输入则判断KEY,但是if(!DDRC&(1<<PC5))语句怎么没有条件满足的时候,进不了按键判断函数!!!!!大家有好的方法吗,把KEY和LED灯复用???

网友A:
基本思路是这样:
设置IO为输入
按键扫描
设置IO为输出
LED控制

按键扫描 推荐使用状态机 实现。扫描之前读取IO的状态,扫描完了恢复IO的状态

楼主:
差不过,我是定时改变IO状态,用IF语句判断怎么不好用。我试试在按键判断函数前把IO口改成输入,判断完成后,在改会输出。。。。。谢谢liang7143的建议!!!!

楼主:
好像还是不好用,继续求助中!!!!

网友B:
按键有上拉或者下拉没有?如果按键处电压没变,自然检测不到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