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GPIO配置

楼主(2010-10-15):
刚接手STM8s,有个问题请教一下,UART、SPI、PWM等引脚需不需要先GPIO设置?stm32都要设置。

网友A:
要吧,先设置它是那种类型的
输入还是输出
是那种输入输出的状态
速度是多少。。。
等等。。。。

楼主:
谢谢,st的资料不够详细

网友B(2011-12-13):
看以参考标准库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