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管子的作用

楼主(2010-10-15):
大虾们,请问在一些LDO升压IC输入与输出端并一个肖特基管有什么作用呢请大虾赐教啊。谢谢!

网友A:
那可不是什么整流,这样的理解太离谱了。线性稳压器输入输出端间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是为了在断电时迅速释放后级滤波电容中的能量,防止稳压IC输出端的电位高于输入端造成损坏,至于该二极管是不是肖特基管无所谓,普通整流管也一样用。

网友:
嗯,3楼正确!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导通延迟少,比普通的二极管要省电。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对我们这些小辈的指点啊!感激无限ing~~:handshake

网友C:
LDO有升压的么?
怀疑。

网友D:
看错,以为是DCDC,
chunyang说的对

网友E:
楼主的问题符合逻辑吗?

网友F:
LDO升压??
LZ把型号说一下啊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导通延迟少,比普通的二极管要省电。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无导通延迟之说,只有反向恢复之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