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电路管子会烧坏

楼主(2010-10-15):
请教附件中的电路,我正在模拟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接上电以后,管子就发热,一会儿就烧坏了。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动?

网友A:
电路不对,实际器件是不会严格配对的,静态时管子就导通了。

网友B:
简单点的就在发射极串小电阻吧。

网友C:
这样的电路是很不稳定的,一致性和温度稳定性都很差。
需要加静态电流调节和反馈稳定的措施。

网友D:
R1、R2太小了,两三极管的发射极最好加个小电阻

楼主:
串一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电阻加多大?

网友D:
因为用二极管做偏置,二极管的压降和三极管的发射结压降相当,三极管静态时的Ib电流不确定,
当三极管的发射极串个小电阻,因负反馈的作用,会使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减小。

因二极管的压降和三极管的发射结压降相近,所以只要很小的串入电阻,就可大大减小静态电流,
而小电阻的串入,对你的电路性能影响不大。电阻大小根据你要求的静态电流而调节,通常在10欧左右。

楼主:
谢谢,我加了电阻以后,效果非常好,没有原来一接上一会儿就烧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要加电阻增加一定量的负反馈。
但是这个电路的本质是要做啥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做功放电路和阔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