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给一个5V转12V的电路?

楼主(2010-10-15):
我要有20路输出。谢谢了

网友A:
用比较器即可。

网友B:
如果上5V输入12V输出的话用个升压芯片就可以了,20路,分开20路就可以,关键还要看你的负载有多重?

楼主:
如果上5V输入12V输出的话用个升压芯片就可以了,20路,分开20路就可以,关键还要看你的负载有多重?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芯片?

网友C:
LT1111 DC-DC Setup-Mode IC 这个就可以实现。

楼主:
LT1111 DC-DC Setup-Mode IC 这个就可以实现。
引用 网友C:

谢谢